怎样学梯形图编程

楼主(2005-07-11):
我连交通灯的程序都看不懂,各位大虾这可怎么学阿?

网友A:
你了解交通灯的控制顺序吗?
如果了解的话,自己先写一个。然后再去看别人的程序。这样比较好一点。

楼主:
謝謝!自己寫了一個,但不明白程序爲什麽會循環執行呢?

開始:
-|\|-----TIM

程序執行完畢后還是會從頭執行???

网友A:
循环执行不用你考虑。PLC固有功能,程序执行完成后自动从头开始执行,循环不息。

楼主:
请问各位:想实现绿灯闪烁3秒钟,该怎样做呢?
谢谢!!!

网友A:
PLC有固定的脉冲,如25501,具体可以查看PLC手册。你只要直接引用即可,配合TIM命令。
如果闪烁频率PLC没有的带的话,需要用TIM结合中间继电器自己编写。
至于怎么编写,希望你自己亲自动手,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