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楼主(2005-07-11):
请告之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原理,谢谢!为何测试绕线式电机的三相电压不一样?

楼主:
请画出接线盒的引出线是如何接的,无图详细说明也可!

网友A:
你要说什么?是不是铭牌把你搞糊涂了?绕线式电机定子接在380v上,转子在启动时可以 1 接一个电阻 2 接一台频敏变阻器,这要看你的电机大小而定。在启动结束以后将转子绕组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