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rotool

楼主(2005-07-11):
wincc与protool 的区别是什么,我只用过PROTOOL,那位路人给顺便说说。先奉茶一杯~!

网友A:
winCC是类似组态王一样的组态软件,可在装有windows系统的PC/工作站上运行

protool是仅对SIEMENS产品的,是运行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上的(如wince),不能基于windows系统上运行
(wince除外)
因为都没用过,知识个人理解,错误之处请指点!

网友B:
protool是开发触摸屏的软件,而WINCC是在PC上使用的组态软件。

网友C:
protool 也可以用在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上只是没有服务器和客户端,数据库等等这种功能,在各种
功能上都没有wincc 强劲 。就是说protool 通常用在比较小型的控制系统。

网友D:
protool和wincc都没用过,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