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2):
昨天电风扇在转动时发出很大响声,于是我拆下来在转轴上加了点黄油,可装上去后就不转了,用力拍两下又会转,可转得很慢,且温度很高(线圈),不知怎么处理,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我这风扇五六十块一个,不想浪费呀,现拆过再装转都不转了

网友B:
买个新电机换上。

网友A:
买点漆包线 重新绕线圈

网友C:
线圈有问题啦!!从新去绕一个都要三四十块还不如买一个新的!!

网友D:
一般是轴承没装好

楼主:
是电容坏了,漆包线断了两根,已接好,现已OK

网友E(2005-08-22):
关于以上问题是电机有主线和副线,你安装是不小心装电机副线搞断,连接电容两端不通的,不相信你自己测一下,把它接好就可以用啦,
如有不明QQ11328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