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问题

楼主(2005-07-12):
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用ARM实现过电流保护,是用电流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总和来判断电流故障?
分析下述是否正确:
1\过电流分为过载和短路,当出现过载时,三相都过流,但三相是平衡的,应检测电流的最小值作为判断过流的依据
2\当出现短路时,在两相不完全星形接法下,表明是相间短路,另一相电流为零,以电流最大值作为判断电流短路的依据
谢谢高人作答

网友A:
过电流分为过载和短路,当出现过载时,三相都过流,但三相是平衡的,应检测电流的最大值作为判断过流的依据.
当出现短路时,在两相不完全星形接法下,表明是相间短路,另一相电流为零,以电流最小值作为判断电流短路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