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2):
步进电机减速装置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所以的步进电机都需要???
如果在低速度的情况下是不是也需要?
还有减速是不是就是细分???
减速是通过什么实现的???细分又是通过什么部件实现的??(是通过驱动器吗?)

问了这么多,因为我的导师对我的设计想法有疑问,所以还请大家一一回答.谢谢了

网友A(2005-08-27):
可以加减速箱啊,1:10或者是1:30的都是可以的啊,根据自己的需要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