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7-12):
我单位用27千瓦焊接额定电流为400A的12台电焊机,但只有400A的空开1个电源.请教能接吗?

楼主:
虚心等待

网友A:
可以接的!
接好站远点看烟火!

网友B:
电焊机有一个暂载率问题!大家考虑一下,只要均衡负载不全接在两相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D: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也不可能放烟花,一定要用的话建议楼主三相充分利用,以尽量负载平衡,我们不能控制焊工师傅都错开电焊,但是还是可以保持焊机未焊接时空载的平衡啊,呵呵
 我们建设工地这样的情况大把的,所以我就见惯不怪了呵呵,呵呵请指教

网友E:
可以接,焊机不可能都同时工作,就算同时工作,一根焊条的时间也扛住了。

网友F:
点焊机?加点补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