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05-07-12):
现在起吊一艘船,在 起吊过程中怎样保证它始终保持水平?用什么方法监控,又怎么控制?请各位大虾发表点意见

网友A:
没接触过。我猜想这种事情应该是有一个总指挥,他通过得到的信息决定哪个起吊点继续上升、暂停或下降。水平监测应该在技术上不是很难,比如在事故船上安装红外发射装置,在工作船上就能够准确的知道事故船的浸水深度,各起吊点之间的高度差。以上言论是我瞎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A:
不用邮件回复,是想引起哪位高人的注意以使你得到正确的指点。
关于测距,用超声波好象比红外线好。以下地址你可以去看看,那里一位杨庆武先生的回帖也许对你有用,也可以去发帖问问。
http://bbs.ele-diy.com/read.php?tid=3315&fpage=2
安装位置我想在起吊点附近比较好吧。你如果不是全自动,由人工读出测量到的结果报给指挥者就行了吧。我只是搞搞一般维修,帮不了你太多,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