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2):
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提出来给大家探讨一下:
电机5.5KW,额定频率为50HZ ,额定转速为1430   变频器为西门子6SE70,采用 F 开环控制,f 的给定:模拟信号通过PLC转换为数字信号.
电机在运行中,把 f 向下调,当 f 低于14.5Hz 时 电机转矩增加,大概2~3秒,电机停转.
变频器无报警信号,且变频器处于运行状态. 电机处于空载.将变频器停止运行,从新启动,不一会儿,变频器报F011,故障确认以后,再次将变频器停止运行,然后再启动,一切又正常,电机开始运行,转矩恢复正常.
查找了西门子的资料,却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占个位子,学习中
f011 装置由于过流而关机/超过关机阀值    检查输出是否接地、短路;负载处于过载;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是否动态要求过高

?l,用的是什么制动哦?

楼主:
没有制动.自由停机

网友B:
像这种时有时无的问题。莫名其妙。但是最容易引起故障现象的进一步恶化。所有的端子口检查有无异常问题。是否接错了信号线?尤其是与信号电源有关的端子口。还有信号与外壳有没有短路问题?都要查一查。不可掉以轻心。有时候,人们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装置的参数设置问题上,却忽略了基本的硬件接线。而低级错误却是导致故障发生的主要原因。
这是经验谈。

楼主:
谢谢kdrjl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