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 314 CPU [求助]

楼主(2005-07-12):
最近在看一个S7 314CPU的程序,程序中没有发现有关M0.0的输出的语句,但是仿真时M0.0却一直在闪烁,是不是CPU314中M0.0有什么特殊功能??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看M0.0是不是在CLOCK MEMORY里面被设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M0.0是不是在CLOCK MEMORY里面被设置了。
应该是这样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大哥!

请问CLOCK MEMORY在哪里设置M0.0 ?

只有  clock memory 选择框 和 memory byte     0
而且 都是灰色不可用的选择框和修改框

我用的软件是step7 V5.3+HF1

网友C:
在configure network 可以修改CPU的属性的!如果你从来没改过的话,应该不会把clock memory 激活的

网友C:
硬件组态里也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