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来解答,GP传送的速度好慢哩,是否能快一点呢?

楼主(2005-07-12):
传一个10.4"的屏,大概要花十几分钟甚至更久,用网路传也要好几分钟,不知道能不能有什么设定方法,让他传快一点呢? 我现在用富士的POD传都好快喔,尤其是ON LINE 传送的话,一般机种不需要网路型,用RS232传输线,都不超过五秒就好传了。

网友A:
广告做得很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告做得很好,呵呵...

广告??不太了解您的意思?一头雾水....
不知道您有何解决方法呢?

网友B:
是哦,发现也是好慢的
一直在用232传输,感觉速度不是一般慢

网友C:
想必楼主是FUJI的人。呵呵。
用传输线要十几分钟?
用网路要几分钟?

楼主:
MY GOD,我不是做品牌攻击喔,别误会。我只是觉得为何会这么慢呢?我之前用GP传输时,最高纪录超过20分钟,绝对不是卝你的,传输线又好贵,所以现在我才改用富士的@@||

网友A:
GP2500系列下载要十几分钟,每次都这样?夸张了点吧。您的程序多大啊?

网友D:
别管人家怎么说,你把问题解决才是啊,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最少第一次要20分钟,后面也要7-8分钟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用原厂黑黑的那条传输线喔。有一次要上传一个程序,点下去后,约过了20分钟结束,程序还好有传过去,最离谱的是每次改PLC类型后,GP都要先清除内部记忆,然后再开始传,这清除记忆的时间大概也要等几分钟,我实在很难理解这其中的奥秘呀??

网友C:
可能一,程序含有大量的声音、图像文件。
可能二,程序设计地址使用不够合理,程序下载是以“块”的形式下载的,如果使用连续的地址区,下载速度会加快
可能三,?

但十几分钟的现象我的确没遇过。

楼主:
这个问题我至少遇过很多次,不是只有我遇到,您看上面还有其他人也遇过

网友A:
传输速度确实是个问题,但是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吧。

楼主:
所以我才反应,希望原厂能听到我这小蚂蚁的声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才反应,希望原厂能听到我这小蚂蚁的声音啊。
俺也接触不到上层,哈哈

网友E:
其实用网线速度会快很多的,用不着十几分钟的!

网友F:
[原创]你们怎么用的啊?
大家好,我感觉网络传输不是很慢啊。

楼主:
网络传输虽然是比较快,但是价格贵得吓死人,试问有谁会买网路型的呢?网络传输几乎现在每个厂牌都有此功能,但是在一般机器设计上,我们一定是选用较便宜的机种(非网络型),要是为了传输程式要快一点而选用了网络型GP,我想可能是老板的钱太多吧。

网友G(2005-09-22):
同情楼主,是很慢,而且程序稍微大点话很难一次传送成功,这个主要可能是因为用USB转的.

网友H:
不会区性那么慢的,可能是设置有问题,图片要压缩的才快.看一下文档有多大?

网友I: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确实慢,假如是USB转232的还要慢,有一次我传了两个多小时

网友J:
晕倒...从来没有遇到过传十几分钟的情况喔..按照上一位同行说的..查看是不是声音,图片...
然后一个地址问题..应该会好一点...
传输程序时,是有一点的慢...但是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时间啊!~~

网友K:
的确很慢,不知楼主有何办法.

网友L(2005-11-16):
传输速度的确慢了点,但是达到十几分钟的情况好像是没有的,也不太可能。
上面猪头的答复已经很清楚了
补充一下:传输慢的情况可能是你程序过大或者是程序不合理,建议Debug

网友K(2005-12-21):
人与动物的区别除啦直立行走外应该还包阔文明吧。这麽简单的道理你老师应该教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