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2):
我单位正在开发消除电机的轴承电流的器件,请看第二页的分析及图片。
有兴趣者请联系我。chenwzh@atmcn.com。

网友A:
我想知道轴承电流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B:
同意楼上。这么热门的话题,做广告?没劲。还是讨论一下原理。会增加你的人气指数。否则,你的广告效应大打折扣。-反而会觉得你在商业炒作。不信任你。

一般说来,轴电压的问题是电机的制作结构问题。怎么会能做成器件呢?不会是在旋转轴上装一个接地碳刷吧?太那个了。嘻嘻嘻。

网友C:
请问什么周成电流!

网友B:
确实比较“神秘”。但是,变频技术作为商品化至今,轴电压(轴电流)问题已经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不是秘密。对于中小功率的变频系统,此问题不突出,所以许多人不知道。但是经常与200kW以上的交流变频系统打交道的,不知道轴电压(轴电流)就不应该了。

网友D:
用陶瓷球轴承好了,有必要那么神秘吗?
陶瓷球轴承到处都有卖的,寿命还长。

网友E:
轴承电流确实是一个困扰很多厂家的问题。它的解决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方案。
楼主的消除轴承电流的器件是基于什么原理了?你们单位有没有为客户专门测量轴承电流呢?
有兴趣的话可以探讨一下轴承电流的成因以及国际上通常的解决方案。

楼主:
轴承电流的产生和消除:

谢谢楼上诸位的关注。
根据我们的研究,轴承电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变频器产生的共模干扰。干扰频谱是可以测量的。在大功率设备中,由于共模干扰的电流相当大,高频分量多,造成的影响不能低估。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轴承电流造成轴承损坏,在轴承外套的滚珠轨迹上产生周期性的破损。

7楼所说的采用陶瓷轴承的方法似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共模干扰不是直流,而是高频的,不可能绝缘。相反地,可以把陶瓷轴承以及润滑油膜都看作是一个电容,是不能隔绝轴承电流的。

目前已经有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将电抗器连接在变频器输出端。但是这样就改变了输出波形,而且电抗器也会产生能量损耗。另外电抗器价格也不低,体积也大。

我们推荐的方法是在变频器输出端直接串接共模滤电感。现在有很多铁氧体制造的共模电感,但是效果不好,主要因为铁氧体的饱和磁密太低,当输出电缆中存在较大的不平衡电流时就会饱和,失去滤波作用。

我们正在开发的是一种新型材料制造的共模电感,抗大电流能力和抗干扰能力非常好。

我还有一些原理图片,但我还在学习怎样上传图片,现在还不会,见谅。

欢迎交流:
chenwzh@atmcn.com

网友B:
好,楼上,你终于露面了。我给你的帖子加钻石了。
上传图片很容易,只要在本楼里的任意的帖子下方,点击回复按钮,就可以上传图片或者pdf文件、文档等文件了。我希望还是在这里讨论你的轴电压问题。好吗?
拿到桌面上来的东西,其效应更明显。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D:
楼主你好,国外文献中防止轴电流是采用陶瓷球轴承呀。首先电机外壳是接地的,对变频器的干扰起屏蔽作用。然后用陶瓷球增加了轴承内外圈的距离,比单单是油膜距离大多了,这样很难形成电容了。
当然这可能不能完全解决轴电流。但对于一般的工程来说够了。当然对于复杂的工况可能不行,当然期待楼主的产品了。
我对你们的新材料感兴趣。新材料能做电机的硅钢片吗?你的材料高频磁感强度如何?400HZ多少特?能告诉我们吗?

楼主:
轴电压和轴承电流的起因
我们觉得,轴承电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变频器产生的共模干扰。具体如图所示。
干扰分不同情况:
当三相电流平衡时,三相电流矢量和为零,干扰是从变频器出来的高频谐波信号,频谱复杂。
当三相电流不平衡时,干扰还要加上三相电流之矢量和的部分。

楼主:
轴承电流的危害
轴承电流使轴承与滚珠的接触面产生周期性破损。

楼主:
轴承电流是可以测量的

楼主:
解决方案1:使用陶瓷轴承、强制接地
正如11楼所说,机壳和轴接地从理论上当然可以行得通,只是实际情况太复杂,效果不好预测。

至于使用陶瓷轴承,也是一个常用办法,但同样遇到问题。干扰频率极高时,情况就复杂了,虽然陶瓷轴承隔绝了直流和低频,但射频干扰能否隔绝不好确定。见图。

楼主:
解决方案2:使用电抗器
有人使用电抗器连接在变频器输出端。
这样肯定可以阻挡共模干扰。
但是,带来的问题是:
由于电抗器对所有交变信号都有阻碍作用,使输出波形发生了变化。
电抗器一般用硅钢片制造,是难以在高频使用的,否则因铁损大而严重发热。
电抗器体积偏大,安装不便。

有些电抗器或者滤波器用铁氧体制造。但是,铁氧体的饱和磁密太低,在三相电流不平衡时,铁氧体很容易磁化饱和,从而失去滤波的作用。

楼主:
解决方案3:使用新材料的共模电感
我们推荐的是在变频器输出端套上专用的共模电感。

作为这种电感,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饱和磁密高,以防止在出现不平衡电流时过快磁化饱和。
2、抗饱和能力强,同样为了防止饱和,但技术措施和上面一条不是一回事。
3、滤波能力强,也就是说导磁率高。
4、温升低。
5、体积小。
6、便于安装。
7、温度特性好,环境适应性强。

共模电感大量使用铁氧体制造,显然它不能满足上述要求。

我们开发的新材料是专门用来过滤强的共模干扰的,它的特性如下:
饱和磁密1.2T
10kHz时的导磁率大于20000
在-50C到+120C温度范围内,主要磁特性变化率小于15%

就目前的其它材料来说,要具有上述这样好的某个单项指标不难,但是要同时具有这些指标就难了。

楼主:
共模电感的使用要领
对于我们开发的共模电感,应注意以下要领:

楼主:
图片上传完毕,欢迎交流
实话实说:

我不和各位大侠在同一领域,我在你们的上游-专门开发和生产磁性元器件。各位可能对磁性材料了解较少,而我对下游应用所知不多。原我们的交流能够相互提高。
我在北京的安泰科技工作,欢迎交流。
chenwzh@atmcn.com
http://www.amorphous.com.cn/
http://www.atmcn.com/

蟹蟹猪猬

网友E:
ABB公司的其中一种措施,好象就是采用这种方案。原理图也是ABB的吧?
跟国外的价格有多大的差距?我曾使用过,磁环的发热很厉害,有无办法解决?

网友B:
漂亮!先替所有的关心轴电流的朋友们感谢楼上。起码,抛砖引玉的把问题提出来了。感兴趣的就发言吧。此贴置顶讨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B公司的其中一种措施,好象就是采用这种方案。原理图也是ABB的吧?
跟国外的价格有多大的差距?我曾使用过,磁环的发热很厉害,有无办法解决?

您所说的现象可能的原因:
1、回路中的干扰很大(共模干扰或者不平衡电流),这正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2、所选用的磁环品种、材料、或者尺寸不合适。

不知您用的磁环是什么牌号和型号?

网友E:
那是我以前的单位使用的,离开时间长了,型号也忘记了。
磁环的选型是没问题的,是芬兰专家选的。
据我所知,国内使用磁环的用户还是很少的。很荣幸我曾接触过。从使用效果来看,还是不错的(要结合电缆的选型,接地和绝缘轴承综合使用)。如果解决价格和发热的问题,是很有市场的。
你们有没有作过研究,变频器使用VC控制和DTC控制,对电机轴电流的影响有没有区别呢?

网友F:
谁能详细解释一下,轴承电流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会对轴承有害?

网友B:
谢谢楼上共享的文章。但是有几个网页打不开。第一个很好,是论文。第二个打不开,最后一个也打不开,第5个打不开。第一个网页一定要看,说的就是轴电压、轴电流。非常好。此贴已经设为精华了。

楼主:
有关轴承电流的论文

http://etd.lib.nsysu.edu.tw/ETD-db/ETD-search-c/view_etd?URN=etd-0731103-151105

网友E:
楼主提供了很多理论参考,很好。可以拿来写好几篇论文了。
这个话题好象发表意见的人很少,都没有碰到过轴电流的问题?或者很容易解决?
其实,国外著名的传动厂商,象ABB或Siemens,对轴电流都有比较深入的论述,而且各自都有一套解决方案。我接触过的一些大的工矿企业,深受轴电流的“毒害”,新换上的电机半年左右就出现轴承损坏,有些甚至影响到机械齿轮箱和机械负载。因此,国外著名的传动厂商,象ABB或Siemens,对轴电流都有比较深入的论述,而且各自都有一套解决方案。在设计大的传动方案的时候,怎样消除轴电流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指标。

网友B:
呵呵,与楼上同感。

网友G(2006-01-10):
各位,那如何减小轴承的启动电流呢? 近期,我有些客户反映我公司的轴承启动电流过大,导致轴承使用时遭受损坏。 我们用的 是协同SRL油脂,轴承钢材质。
言者无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