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的转换

楼主(2005-07-12):
各位大虾4--20MA的模拟信号与0--10V的模拟信号怎么互转??

网友A:
太容易了,我们公司HY电量传感器可以实现隔离和非隔离两种情况下的互转

楼主:
老大我是说:如果仪表输出的是4---20MA的信号,当被控对象是0---10V的信号时怎么转换?

网友A:
当然是转成一致的信号予以匹配了

楼主:
老大我是说用什么办法转.

网友B:
在4-20mA的模拟信号后接WB系列信号调理器,输出可得0-10V的模拟信号,请与我公司联系:0816-2278150 2278151 2278152 2278153 2278154
绵阳市维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http://www.wbdz.cn
WB系列电量隔离传感器/智能电量变送器/电力仪表

网友C:
在模拟信号的两端接个250欧的电阻好象可以。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3687

网友D:
楼上的说法是不行的。
现在不是到处都有在卖转换器的吗,什么电压转电流,TC转电压,电流 电阻转电压电流!等等,好多好多你想怎么转换就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