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老手

楼主(2005-07-12):
我司有一台MR-J200A伺服驱动器,另有一台HC-SO203伺服电机,请问它们是否可以配套使用,谁有此型号电机样本,谢谢!

楼主:
MR-J200A的放大器本来是接 HC-SE202伺服电机的,不知HC-SE和HC-SO有何区别?

网友A:
汗!!!
伺服的驱动器和马达是要搭配使用的吧!!??

楼主:
一般驱动器可以配多型号的电机,但必须是型号对应!关键是HC-SE 何HC-SO定义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