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2):
请教各位大虾,火焰检测系统,有那家系统能做到?比如:Honeywell,横河,ABB,艾默生的Deltav,他们几家都能做火焰检测系统吗?
谢谢~~~~~~~~~~~

网友A:
火焰检测系统不仅要有上位机(或专用设备),还要有火检探头。你提到的那几家DCS都可以做检测的。有事可以联系:13940856065

楼主:
火焰检测系统包括在FSSS炉膛监控系统里吗?
我觉得也是,DCS系统只要从FSSS那里取信息即可.是不是?
那样的话用那家的系统应该是没有重大影响的吧.请教是不是有影响啊?
我QQ:3596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