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编器的问题???

楼主(2005-07-12):
请问用哪种手编器比较好啊???什么PRO13,PRO23,PRO27啊~~
把人都弄晕了~~
我用的是CPM1A和ch40P

网友A:
CPM用PRO27
C40P用PRO13
当然也不一定,如果只有一个,需要转换模块。接口不同,不能通用的。

网友B:
C40P与CPM1A系列不能使用同一手编器;
C40P可以使用PRO13或PRO23;
CPM1A/CPM2A可以使用CQM1-PRO01或C200H-PRO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