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75 KW

楼主(2005-07-12):
我厂一台75Kw变频在启动时在5-20hz之间无规律致使电机瞬时停止.请教各位高人指点指点

楼主:
补充:变频在不带负载时输出正常.上升下降电压比较平滑.三相电压很平均.带上电机后在启动过程中跳过流.频率在5-20之间不定.而且电机是瞬时停止.似乎是加了制动.但参数及电路中并无制动条件.电机经诊断无故障.请教

网友A:
频率在5-20的设定电压是多少?变频器的截止最低频率是多少?
你查查这些值告诉我们。

楼主:
变频器的截止频率是0.5hz
电压没问题.今天我把载波频率调到2.6k左右就不会瞬停.但电流和噪声明显加大了 ,挺奇怪的

网友B:
时有时无,先看是否有效接地,是否存在干扰,低频的时候有电流波动但一般过了10HZ就基本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了,还有电机的急停是否是电机负载的问题,过重的话当变频器保护后一定会停的,代空电机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电机完全没问题.我把电机换到另一台变频上试过了.
今天有人跟我说有可能是机械共振.我觉得不大可能.但我想了解一下机械共振.有人帮一下忙吗.谢谢

网友C:
我有个朋友在这方面很厉害!
不知道你是哪的?如果是山东的,可以打他电话找他问问!0531---86515318   王老师
如果是别的地方的,我建议找个行家看看!

楼主:
谢谢以上的朋友!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载波只能调到3.5Khz就不能在上了?上了就会跳OC或Oh!

网友D:
我现在从事包装行业,以前从事钢铁行业,钢铁行业可以恒速(角速度)收卷,因为钢铁业收卷是越来越紧,现在包装业主要是纸类,收卷的时候力矩越来越大,电机转速(角速度)越来越小,呈双曲线控制方式,本来可以借助张力恒定参数,用带矢量电流的变频器来控制最好,可以调节转矩,限制速度方式,但目前本厂不具备以上条件,没有张力检测器,也没有张力控制器,变频器即不带电流矢量,也不带电压矢量,只能调节转速方式来达到目的,我想用同步变压器装在收卷压辊上,好象目前只有这种方式了,不知道哪位高手有这方面成功的先例,说来参考参考。

网友E:
楼上,怎么不单独的发你的问题?而是夹在这里?与楼主的问题不搭界呀?什么意思?找乐?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的朋友!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载波只能调到3.5Khz就不能在上了?上了就会跳OC或Oh!

一般大功率的变频器载波频率可调的相对低一些;
小功率(11KW以下)一般最高可调到12~15K;
具体的还与电机引线的长度、外界温度等有关;

楼主:
谢谢.这个说明书上标得挺详细的.问题是同样的机台同样的走线为什么就是这台出现这种问题?而且以前可以但现在不行.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变频出故障了.可是把载波调下来又可以用.搞不懂.望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