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GP2500 & ST400

楼主(2005-07-13):
天任的各位高手,你们在这上面要给大家解决问题才是啊
为什么你们的产品和PLC连的时候,在切换屏时数字显示出来怎么那么慢啊,
我连过MODICON 的 MICRO 和 SIEMENS 的 S7-200 系列,都是那样的慢,没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显示慢,说明你的通讯做得不好。

检查电缆、设置、系统区设置等等。

网友B:
畫面"群"起來!或是作成登錄視窗!

网友C:
GP2500确实反映慢,可能与PLC传输速率也有关。我们有GP2501的屏搭配FX2N,画面反应迟钝,改用NAIS的PLC后,速度很快!

网友D(2005-09-23):
引用 网友A:
显示慢,说明你的通讯做得不好。

检查电缆、设置、系统区设置等等。
跟通讯没关系的吧.QPLC挂两台GP2500 怎么调反应速度都不行.天任也没人处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