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5-07-13):
请问大家台达的伺服有谁用过,性能怎样?
跟三菱的比有什么关键性的差别?

楼主:
台达驱动器:ASD-1021MA  伺服电机:ASMT10M250AK
三菱驱动器:MR-J2S-100A  伺服电机:HC-SFS102

网友A:
我有客户用过,感觉还不是太好。最好买进口的。国产的等几年应该就会好些

网友B(2005-08-22):
如果性能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试用一下。毕竟成本考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数。另也给国内厂商生活空间
下雨终于停了

网友C:
请教各位XD:我这里有台三菱的伺服电机,控制机械手的前进后退,正常前进到位后执行上升动作,但是在上升或下降过程中会发出翁翁的响声,测量输出电压仍有20多伏,拔掉控制线后马上不响了,各位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