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3):
现在客户需要单相输入115V的变频器,

单相输出
,电流在10A左右! 10-300HZ,模拟量控制,开关量启停!

拖动对象是单机小风机!

请教各位老大!

网友A:
不用找了,没有你所描述的这种变频器的。对了,如是要找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的话就找我们,我们专业生产变频器。0755-81256643

楼主:
老大不要打击我,客户可是上帝!

网友B:
日本三菱、富士都有单相110V输入的变频器,但输出同样是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