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3):
请有经验的大侠帮忙诊断一下:

家里的触电保安器频繁跳闸,主要情况有:
一、往某个插座插计算机插头,触电保安器跳闸。发生概率大约是50%。

二、无大功率电器运行时,也会突然发生跳闸,发生频率:有时一天能出现2次,但有时好几天也不会出现。

此前曾发生过启动西门子洗衣机时跳闸,并导致触电保安器烧毁。后更换触电保安器和洗衣机的电容,此后洗衣机启动不再有问题,但频繁出现上述现象。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触电保安器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估计也是与漏电保护器同样的原理,也许你选用的容量小了。你把他断开看看。

楼主:
就是漏电保护器,我家用的是20A的。

昨天上午又跳闸了,当时几乎没用什么电器。刚开始没法合闸,将所有的电器插头拔掉后才合闸。

网友A:
你家有地线吗?要么坏了,要么有漏电啊。把保护器换掉试试。还有,每次跳闸后立即合闸能否合上?

网友B:
我的见解是:
所有的开关电源,包括计算机电源,为了防止对工频供电电源的高频谐波污染,都应该接有低通滤波器,也就因此开关电源的输入端,火线(相线)对地线或机壳接有滤波电容,这个电容所流过的电流有可能使漏电保护开关动作.
图中 L 为相线 N 为中线 O 为机箱外壳  电容为抗干扰滤波电容。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

我不太确认是否有地线, 每次跳闸后基本上都能立即合上,也有20%的可能合不上。只要拔掉插座上的插头就没问题了。

原来这个插座接接线板带计算机没问题,在五一换了保护器后就经常出现跳闸,但接两相的插头,如Modem的插头就没问题,但插计算机的插头就有点提心吊胆。

再次感谢您的指点,周末将保护器换掉试试。(现在用的保护器型号是DSL18-20)

网友C:
你的保护器跳闸后发热吗?保护器的外壳~

楼主:
没有留意过?如果发热意味着什么?

网友A:
发热意味着可能超载,但你这里不象。
5楼说的很有见地,与你所说的情况也很相符,但计算机、洗衣机等电器质量这样差也很难遇得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某处有间断性的对地短路,听你所叙,会不会是转换器有问题,就是你用的移动插座板,可以打开来看看。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基本上确定问题所在:
1、接计算机的插头线路存在问题
2、保护器的容量不够。

再次感谢各位,特别是hty.czh.

网友D:
漏电开关是好的,就是你换一个照跳不误
有几个原因会跳闸
用电脑
有开关电源
以上只要小于30毫安电流,开启瞬间漏电开关作为漏电流随机起作用,
中性线接触不好
房间暗埋线路有漏电尤其在潮湿天气。
我的意见你用电脑一路跳过漏电开关,你不信可试试。
我的意见

网友E: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