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扫描周期的问题~~~~~~~~

楼主(2005-07-13):
请问各位大虾.扫描周期、控制周期应该怎么限定或者是要求???
如:Honeywell、横河、Emerson的Deltav、ABB四个系统关于扫描周期、控制周期又是怎么限定或者各是多少毫秒???

网友A:
扫描周期一般250ms~500ms左右
控制周期一般是最快10ms,最长若干s,可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