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运行的异常!

楼主(2005-07-13):
我们公司有台泵运行过程中,发现电机的电流有点异常。
电流每隔20分钟左右就自己会上升1A左右,大概5秒左右后又正常了。流体是水。
请教各位!

网友A:
水大电多,量水吧!

网友B:
多大的水泵?水池泵还是在管式的?后者可能与水压有关。或者出水口有间歇性堵塞?最好把整个情况说清楚。

楼主:
泵是齿轮泵,在罐的底部用管道引出。将罐中的水打到其它罐上,正常电流是24A左右。附近还有一台做同样工作的泵是正常的。电流为22A左右。
电流大是因为泵刚新换了机械密封,但是每隔20分钟大1A就比较奇怪。如果是泵本身有摩擦,就不会每隔一段时间大1A,泵的出口压力是正常的。大概0.6MPa。

网友C:
最高升到多少??
“大约5秒左右后又正常”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网友B:
20多安的电流,是多级增压的吗?如果是,换水封后中轴校好了没有?我单位一台多级泵就这样烧了中轴,套管都被扭断,修都没法修了。还有,电流增大时声音正不正常?你拿个小铁锤,一头顶住水泵,一头贴住耳朵,仔细听有没有异响,水泵各部位都听一下。这着很有用。你另有一台运行良好的泵,正好可以做比较。

网友D:
看看流量吧,流量越大电流越大!反之越小!我我想应该是你的用水量有规律的在改变,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网友E:
没事,,可以正常工作,,可能是珠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