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3):
前段时间我调试了一个恒压供水的项目,之前是在变频的情况下使用星型接法运行了一个星期左右,电机烧了.我不知道在变频运行的情况下电机能不能使用星型接法?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晕,为什么?
电机4kw以下的多是星形接法的,变频运行的情况下电机接法和在380时是一样的

网友B:
这其实是一个电工基础问题,变频器可看作是一个电源,负载三角、星型接法都是可以的。问题是:如果你的电机380v条件下是三角接法,你却接成星型,那么额定负荷下你的电机绕组流过的电流是三角接法下电机绕组流过的电流的1.73倍,但对变频器来说,它的出力却是正常的。
     我说的是结论,具体分析去看看电工基础教科书吧!

网友C:
变频器输入电源有380v.220v的
输入380的输出的三相线电压为380v
输入220的输出线电压为220v
如用220v变频器带星型接法的电机应把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

网友D(2007-11-14):
[]能使用,但没必要,我们知道,变频器采取的就是改变频率而改变转速,其他电学参数也会发生改变,而要采用星行接法,根据这个经验公式即可:Ist/IN小于等于3/4+s/4P,IST为电动机直接启动时启动电流,IN为电动机额定电流,S为电源变压器容量,P为电动机容量,满足此条件无需星型接法,否则要使用,这是经验公式,可用来分析一下。

网友E:
楼上的帖子,封精华!谢谢提供的经验谈!

网友F:
曾经应用例子:800KW电机,690V供电.电机角改星接,弱磁点设29Hz, 经典一例。好处只有用过才知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