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3):
当我运行PLC时候,STEP7能和PROTOOL通讯吗..protool 是否要與step7先連接後,protool 才能起作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如果你的中间连线没有问题的话,当然能够通讯,否则上位机怎么控制下位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中间连线没有问题的话,当然能够通讯,否则上位机怎么控制下位机呢?
我有s7-200plc 一個,pc 一台,protool 程式(試用版).
可以做到protool 與plc通訊嗎??
如果可以,在那裡可以設定protool 與plc 通訊設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