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5-07-14):
我看过一篇文章,还是什么华中研究所的.说电流互感器的实验要在额定值上做,列如1500/5的就要加1500A电流看输出是多来来判断变比,如果低于1500就会产生交大的误差,那么我的问题来了:这个说法就是说电流互感器在中间值的时候是不准确的?好象没有几个电流互感器是直接工作在额定值上的啊.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这篇文章的说法我不赞成,在实际应用中,几乎没有工作在额定电流的情况,一般说,选择电流互感器,实际电流在互感器量程的1/3~2/3之间。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问过我们专门调试的师傅,他说基本上电流互感器实验也是在额定上做,也是怕误差,至于为什么他就不是很清楚了.
我说的文章是在网上找到的,是一个研究所发表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如果电流互感器不在额定值上做实验就能准确的判断误差。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做实验不只是在100%额定电流下做,要在好多%下做,比如20%,50%,100%等。但每个的误差是不同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综合误差不会超过其误差等极的

楼主:
可我做电流表的时候才分段做,电流护感器没有这么做过.而且各种规范的交工表格也没要求这么分段实验护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