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4):
Automation for Industry,Inc.

是厂家名

Frequency Inverter Motor Controller

是产品名

Mode AD-1012

是型号

输入是单相:115V

输出是单相:10A, 10-300HZ

可以用0-10V模拟量信号控制,开关量信号启动!

有没有人知道有可以替代的品牌!

楼主:
但是怎么也不联系不上这个厂家,他的网站也处于关闭状态!

请各位老大支支招!!

网友A:
你把它的网站地址传上来让大家看看,或许有人知道,国外的公司由于并购的原因经常有变来变去的现象。

楼主:
Automation for Industry, Inc.
Manufacturer and designer of motor and machine controls, specializing in stepper controls, brushless DC controls and AC and DC speed controls. The company is also a distributor of motors that can be driven with AFI controls. Products are sold ...
http://www.afimotion.com

楼主:
Automation For Industry, Inc.

  Components

TEL    +1-508-486-9416
FAX;  +1-508-952-2969

Automation For Industry Inc.
2147-D Porter Lake Dr.
Sarasota Fl 34240
Ph 941-377-5116, (800-600-4234 this phone is free of charge)
Fax 941-377-7043

网友A:
好象也叫:WOOSTER CONTROLS INC。但不知道联系方法。哪位兄弟有此产品?可否说一下原理让大家长长见识。

楼主:
贴子沉了,自已顶!!

网友B:
我还没有见过 两相输出的变频器呢?

网友C:
能不能说说电机是什么样的

网友D:
把它拆开看看~
看你图片的样子变压器好像不象给烧掉了!另外估计里面带控制模块.
还有那控制模块可能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可以代替!
也可以做输入 输出一样的变压器  另外加固态继电器 代替~

另外它是控制的什么类型的电机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那控制模块可能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可以代替!

用固态继电器代替,为什么?
固态继电器只能通断,因而不能起到调压的作用吧?

楼主:
而且不能调频!!

网友D:
是的~(好像我看错了!我以为是变压器)

根据我日常维修经验~应该可以卸开维修的.
如果是变频器 建议可以用国产的代替,三相取两相不就是两相了.
如果电压过高! 可以通过调压器(变压器)接在变频器后来控制设定值~
呵呵~这只是我的根据电气原理推理出来的设想!具体操作我想也应该有70%的成功率的!

楼主:
如果是变频器 建议可以用国产的代替,三相取两相不就是两相了.

还是有问题,会有缺相保护的问题,或者你知道有一款国产的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

网友D:
应该没有缺相保护的问题!
但这样接 三相输出电压都是有的,就其中一相没有电流输出!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保护.

楼主:
三相输出电压都是有的,就其中一相没有电流输出!

变频器一般是通过内建电机软体模型,根据输出电流与电压的情况来判断所拖动的电动机运行情况的!三相输出的,一定是看三相电流,否则一定会问题!

事实上,我用MMV440变频器,电流不平衡时也会保护的!

网友D:
嗯~
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可以试探了使用看看~另外看看保护是不是可以取消.
虽然参数是软件设定的,但取样还是通过模拟电路来检测的,是否可以从这里着手!

楼主:
SIEMENS的就不用讲了,肯定是有保护的,我已试过了!

我看台达变频器的说明书,好象没有这个报警信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保护的!

有没有变频器厂商的工程师在看这个贴子,给些想法吧!

网友A:
我们生产的变频器可以通过修改参数或跳线来取消这个保护。

网友D:
楼上已经给你带来代替的希望了~
看来已经可以解决问题了,结合电子电路的修改可以更灵活的解决实际的电气问题.
免得多花冤枉的钱~再说好多进口的配件难取和价格贵的离谱!

楼主(2005-08-17):
to dale2000:

我看了你的资料,但你不是完全的变频器供应商!

如果你可以做,请你按图片和参数,报价和提供参数说明,图片!

网友A:
to Lin1010 :

变频器整机,裸机(不含风扇与外客),组装板我们全部都有生产!而且系列比较多!
您说我们是不是完全的变频器供应商呢?

楼主:
To Dale:

你能按图片和参数,报价和提供参数说明,图片!

大概数量在20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