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4):
想请教一下电网和大地所组成的电容是怎么回事呢,是怎么组成的

楼主:
高手来解释一下呀

网友A:
你首先要知道电容是怎么回事啊?
最简单的电容是由两极板加上中间的介质组成的,那么假设电网和大地是两极板的话,空气便可作为介质了.这就形成了电容啊!

楼主:
但是电容两极板上带有正负极限的电荷,但电网和大地哪个是正哪个是负呢,大地应该没有负电荷吧

网友B:
电网的瞬时电位为正时,大地一端就为负,反之相反。

楼主:
那大地怎么会带上电呢

网友C:
基本同意2楼的看法

楼主:
没有不同意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