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的正负极

楼主(2005-07-14):
我这里的台灯的插头都没有标正负极,但上面有开关,插头在插上插座时是随意的(不分正负极的),如果零线那条线刚好接通开关那条线,这样不是很危险吗,安全规定是开关装在火线上的,但没标插头正负极不是有可能搞错吗 ,为什么插头上不标明正负极呢,再说我们普通插座为什么也不标明正负极呢

网友A:
左零右相,初级里都教你这样接线的.

网友B:
哦

我知道了

谢谢!·

楼主:
那插头怎么区分左右呢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时候开关控制不到火线,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时候开关控制不到火线,不知道该怎么办?
标上颜色,翻过来插。

楼主:
但实际生活中,插头都没有标记的

网友E:
想不通有什么危险的?

楼主:
还是高手解释吧

网友F:
浪子你是不是什么书都没有啊?正负是直流的说法,交流是按相与零分的。一般室内布线是上零下相、左零右相、中接地。三角的插头上面标明了相、零、地。两相插头一般是不要求接地的用电器,相零接反也无妨,分立的开关则必须装在相线上,这样在检修电器时能够保证绝对关断电源。

楼主:
我这却实没啥资料,总觉得开关应在相线上的,可插头是任意插的,所以有时开关也可能不在相线上的

网友G:
两极插座不必区分相线,零线。墙壁开关之所以要区分,是因为在检修时要确保断电,带插头的用电器要检修,拔掉插头不就断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