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机温升?

楼主(2005-07-14):
有二台完全一样的进口设备,电机为SEW进口电机电压380功率0.75kw,这台电机的任务是送管,约每3秒钟通电0.5秒,原来的控制元件是三相固态继电器。由于这种方式冲击较大,拟改为变频器控制:
1。第一台用三相380V变频器控制,效果很好,温升低,工作频率在30HZ左右
2。第二台用单相220V变频器控制,电机由原来的星接改为角接,运行是没有问题,但奇怪的是温升起码比第一台高20度,很烫手,工作频率要设在40HZ左右才与第一台的送管速度相当,变频器为三菱的FR-A024-0.75K,变频器的相关参数我也调试过,真的奇怪啊!有无人试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是有点怪。是不是改变了电机电压等级造成的?恢复成380伏等级呢?也许是电机的问题,也许是变频器的问题,或者比较一下两台电机的进线电压波形,看看能否找到些线索。

网友B:
不是电机的问题.220v的变频器基本电压设定的低.把基本电压调高电流就降下来了.电机温升也就下来了.不信试试.

网友A:
哦?是吗?非常感谢。

楼主:
这几天没时间去搞,先用风扇猛吹,过几天再向各位报告。谢谢楼上二位

楼主:
最后的解决方法
考虑到电机的负载不重,将电机改回星型接法,将转折频率设为40,温升正常了。

网友C:
比较一下,也就是从第一种变到第2种方式时电机的温升高了,也就是第2  种方式比第一种电流大了!两种接法并没有改变电机的相电压,那么引起电流变大的可能就是电机的参数变了,从而引起电机的等效模型变了!首先两个电机的频率不一样,那么等效阻抗就不一样,同步速度也不一样,而送管速度一样,也就是实际速度一样,那么两个电机的转差就不一样,等效的转子电阻也不一样。转子电阻:第一种(30HZ)大于第2种,定子电抗:第2种大于第一种,所以第2种的功率因数较底,在同样的输出功率和定子相电压的情况下,第2种的电流较大,所以温升较大!

网友C:
星接和角接对电机来说又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相电压,而电机的任务(也就是负载)都一样,为什么一个要用30hz,一个用40hz呢??

网友C:
我觉得我说得好象有很大的问题,(可能是哪个关键的地方搞错了!)因为我还是没把问题弄清楚啊!郁闷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高手救救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