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4):
请教 各位三相电其中A相81安、B相75安、C相76安其中是负载功率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P=√3UICOSφ其中U,I均线值,因你未给出功率因数,所以没法计算.

楼主:
以0.85计算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 各位三相电其中A相81安、B相75安、C相76安其中是负载功率是怎么计算的。
精确计算要用到中点位移的计算.一般应用可用大的一相电流计算.

网友C:
1.732xX380X77.3X0.85=43244.4028K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