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4):
有一个工程有两台15KW生活泵,对方想用一台30KW变频器,控制两台泵.
平时变频控制一台泵,(两台中任一台,而且可以调换),当管压不足时,另一台没有工作的泵再
通过变频器启动,两台同时变频运转!!!
请教各位,这样的功能,能实现吗???

网友A:
好像没有这种做法的。有些照猫画虎的方案设计。为什么要两台同时调频?不是控制同一个管压吗?

网友B:
可以的!要通过PLC模块!成本高!

网友C:
可以用,不过要注意,起动时的容量问题,还有在一台变频器代一台电机正在运行时,如管压不够,是不可以直接转换的。

网友A:
其实问题不在于采用什么控制手段。关键在于现场的控制工艺要求和你所采取的控制对策的物理意义是否相符。如果不符,一点意义也没有。

网友D:
可以,可以的,只是要看你外部的电路怎么设计咯。

网友E:
这个到是没有试过,不过当管压不够是可以一台泵工频运转,变频器带另一台泵调速就可以了。因为管压达不到要求都变频也没有意义了。

网友F:
没有一点意义;
当一台水泵就能够用时,只用变频器带一台就行了;
当一台不够用时,一台换到工频,另一台用变频驱动;
这样就不需要30KW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G:
可以,我做过,用北京时代TVF-2000就可以,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H:
可以做到,但没有意义,不如用一台小变频器控制。

网友I:
可以,不过要PLC,这样一来成本过高,变频器又要加大,不划算

网友J(2005-09-12):
引用 网友E:
这个到是没有试过,不过当管压不够是可以一台泵工频运转,变频器带另一台泵调速就可以了。因为管压达不到要求都变频也没有意义了。
这方案最佳,又经济又可靠性高。要与PLC配合着用,有八位的就行了如C2000H等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个到是没有试过,不过当管压不够是可以一台泵工频运转,变频器带另一台泵调速就可以了。因为管压达不到要求都变频也没有意义了。

这位老兄说的我前几天刚做过,而且可以自动恒压运行.

不需要PLC.

网友L:
同时变频控制两电机!也只能运行一个频率!!不可能给出两个频率来!!!

网友M:
很简单,在一台既可满足时,此时单机为变频状态。水压不足时,将另一台投入工频,此台仍供作于变频,这是很常见的做法。不需要另加plc的!

网友N:
同意楼上各位大虾的高见!

网友O:
按楼主所说的那种方法去改造是不对的,很容易出问题!
采用一拖二切换的方式对这种小功率场合是最合适的,也是最经济的,如果是中\大功率电机(90KW以上)这种直接切换就不合适了,大家在应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没有一点意义;
当一台水泵就能够用时,只用变频器带一台就行了;
当一台不够用时,一台换到工频,另一台用变频驱动;
这样就不需要30KW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
完全同意,超过一台的功率那么就一台工频运行,另一台变频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Q:
可以,是一台工频,一台变频。台达F系列的变频器就可以。你可以查一下中达电通网站。

网友R(2005-10-20):
可以实现,这样做程序稍微复杂点,但水泵却工作在最佳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