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制小项目

楼主(2005-07-14):
用电机使两个物体的相互距离保持一个定值。
由于两个被控物体相互间的距离有轻微波动,这时要求电机快速响应,驱动一个物体运动,使它们的相互距离恢复到设定值。
响应时间在0.005秒内,不知何种电机及控制方法能实现?

网友A:
速度响应频率如此高的微量调整用一个电机就目前来讲恐难完成.不知你所说的用于何处,可否在其他方面想些办法,比如机械方法?如果必须用电机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价格上你能承受的话可与我联系,有专业技术可以解决.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只是如果没有用量的话,我要收取一定的软件开发费

网友C:
呵呵 和我硕士论文的一个问题一模一样,相应精度都是一样的。可以做的,不但要装置方面提高精度,在算法的应用上也要考究的。我免费做给你就好了,很简单的啊!!
http://shoujibbs.c65.163ns.com/

网友D:
各位,没有回答楼主问题。
何种电机响应时间0.005秒内?如何控制?电机通电后由于惯性前冲如何回调?
你们说的装置我都不相信能解决控制方面问题。

这里不是广告地。

网友E(2005-10-18):
楼上说的有道理,时间太短了

网友F:
我公司有一种电机在响应频率上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果感兴趣请联系010-5862 0942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