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4):
大师能否指教!

网友A:
一样的东西。单位都是bps(每秒多少位)。

楼主:
谢谢!他们指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B:
波特率是每秒多少字节,一个字节八位

网友B:
比特率可能是没秒多少位

网友C:
好象不一样的吧!

楼主:
都是指传输频率吗,只是单位大小不一样,像米和分米之间的关系差不多是吗?

网友B:
更正,查了一下金山词霸,bps指的是比特率,即没秒多少位!

网友D:
波特率-BaudRate
比特率-bits per second

网友E:
比特率是按位算的
波特率是按字算的
八位二进制是一位
二进制时比特率等于波特率
非二进制的换算都转换到二进制上就可以了

网友F:
全解:比特率:每秒多少位(二进制位)
         波特率:每秒多少字节,一个字节八位

网友A:
波特率的单位还是每秒多少位。和比特率是一样的。看看单片机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G(2006-05-31):
比特率与波特率的区别是什么?

答:
每秒钟内离散信号事件的个数是波特率;每秒钟内二进位数是比特率。

各位大侠,这样是要把DDMM教~~~~

网友H(2006-08-23):
什么是比特率,什么是波特率?
波特率是每秒钟传送的信息位的数量。它是所传送代码的最短码元占有时间的倒数。例如一个代码的最短时间码元宽度为20毫秒,则其波特率就是每秒50波特。
  20毫秒=0.02秒 波特率1/0.02=50波特

比特率是指每秒传送的比特(bit)数。单位为 bps(Bit Per Second),比特率越高,传送的数据越大,音质越好。
推荐比特率为 192Kbps,传送的数据量适中,音质也与 CD相当。
比特是数据文件的基本单位(BIT)
比特率就反映了数据传输过程的速度(BIT/S,或bps)
也就是说单位时间传输的数据量的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