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气控制柜!!

楼主(2005-07-14):
请教各位大虾,依此图用实际的设备设计一个控制箱。接触器、断路器、空开等。

网友A:
偶的脖子!!!

网友B:
呵呵
看的是累哦 5555

网友C:
很简单的啦。
按钮、指示灯是通用的啦,接触器、热继电器、开关要先知道水泵的功率再选用啦。
不同厂家的电器型号可能不同。
选用600*800*200的标准电箱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