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4):
型号:fvr-g7s-ex
输入电压380正常
无任何报警
采用接线端子控制
检查参数正常
电机速度只能达到500r/min 频率最高只能达到17,参数设定值为100
0~10V频率控制信号正常
请高手指教怎样才能将速度提上去。

另请教怎样改变参数?

网友A:
请问你设置了哪些参数?分别为多少?

楼主:
什么参数都没设,基本都是出厂参数,现在不知道怎样修改参数,求教

网友B:
我没用过富士的,但是最大最小频率,运行频率,输入电压,电机的参数,加减速时间,给定通道,方式.是恒转矩\恒功率\恒速度控制等.你看看说明书吧.一般说明书上都有典型应用的,按上面操作一般都能满足工作要求的

网友C:
我这里用过FUJI的控制器,是同时按2个组合键就可以进行参数设定了,你试了看看

楼主:
请问是哪两个组合键?还有就是怎样把接线端子控制改称面板控制?谢谢了

楼主:
这台变频器是用在机床上控制主轴电机的,以前好好的,现在坏了,可以排除参数问题。
现在只能在最低限速300r/min到500r/min之间调速,无报警。哪位大哥大姐知道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我去调的是ABB的ACS800变频器,带90KW的风机,可是参数设置好了之后,发现风机频率最高才接近40HZ(额定频率是50HZ),相关参数都设置正常了,我也弄不明白。不过今天在网上查找相关的文章,我想大概是载波频率没设置好,等下次去现场调调看吧。
另外还有个问题,90KW的变频带动90KW的风机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啊,个人感觉负载有点大了,昨天调的时候觉得有问题。希望高手指导一下,我也是刚从学校毕业的新手,呵呵。

网友E:
富士变频用起来其实很方便.参数设定调到E46.找到中文菜单.照楼上那位老兄说的调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