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4):
1、电机输出功率公式:P=1.732UIη cosψ,这个公式有问题吗?
2、一台电机功率为75KW,额定电流为139.7A,空载电流为41A~43A,负载电流为141A,都有什么原因呢?
3、如何计算电机的实际输出功率?
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机几级的?

楼主:
电机型号为Y20S-4

楼主:
电机型号为Y280S-4

网友B:
你的公式是对的,电流也正常.电机的η=92.7   cosψ=0.88.电机功率就是按输出功率算的
我记得大电机的电流在额定外5A是充许的.

网友A:
你的公式是对的。空载电流为41A~43A,对于4极电机有点大,我记得以前测的大约是32左右

网友C:
空载电流跟极数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