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网为何有电?

楼主(2005-07-14):
今天接线时,把两芯屏蔽线接到一跟零线的端子上,结果碰到屏蔽网被电了一下.一量有90多V电压,拆下来就没了,零线为重复接地,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首先查接地电阻大吗?如果较大的话,就有可能产生感应电!

楼主:
接地电阻没问题,不过是穿了80米的电缆沟,有关系吗?

楼主:
感应电是肯定的,不过屏蔽的作用不就是屏蔽外界干扰的吗?怎末还会感应出电来?

网友B:
我厂变频器的输出线的屏蔽层带电,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C:
我厂变频器的输出线的屏蔽层带电,
那要一点接地呀!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D:
你的这根电缆是不是跟高压电缆放在一起啊,要不怎么能感应出这么高的电压
还有你把屏蔽线一端接在零线上,你被触电的那一端是不是离接零线的那一端很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