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4):
一台水泵(泵1)因振动问题更换电机,更换后有超电流缺陷。检查该泵手盘灵活,无卡涩现象,运行中泵振动小于0.01mm,无异音。
(1)设备运行数据:泵2单独运行时母管压力0.36MPa,就地出口压力表显示0.38 MPa,电流123A。两台泵并联运行时,就地压力表显示两台泵出口压力表分别为0.4 MPa,出口母管压力0.42 MPa,泵1电流103A,泵2电流110A。停泵2,单独运行泵1,调整出口门开度,使泵1单独运行时母管压力与泵2单独运行时相同为0.362 MPa,此时电流134A,就地压力表显示泵出口压力0.4 MPa。
(2)运行日志记录,泵1在此前也曾有超电流记录。对该泵进行解体检查,未发现有造成超电流的异常情况,测量该泵叶轮直径及宽度,与泵2叶轮相同。
(3)理论计算:根据电机输出功率公式P=1.732UIη cosψ。  由于电机效率未标出,根据其它参数确定有75000=1.732*380*139.7*0.88*η,计算得出电机效率η=92.7%。
按上述泵2单独运行工况计算电机实际出力:
P2=1.732*380*123*0.88*.927/1000=66kW。
按上述泵1单独运行工况计算电机实际出力:
P1=1.732*380*134*0.88*.927/1000=72kW。
假设由于叶轮直径不同造成超电流,计算:
该泵比转速ns=3.65nQ1/2/H3/4=3.65*1450*(720/3600)1/2/283/4=194,为高比转速泵。则叶轮直径与功率的关系为P1/P2=(D1/D2)3,带入数据有:72/66=( D1/322)3,可得D1=331.5mm,要比设计直径大9.4mm。故理论排除叶轮直径差别影响。
经以上理论分析,初步判定原因不是泵运行卡涩或叶轮直径影响。
电气专业空试电机电流为41A,更换电机空载电流43A,按三相异步电机空载电流I0=2Ip(1-cosψ)计算I0=2×139.7(1-0.88)=33.528A,空载电流偏大。
考虑该泵内部运行过程中是否叶轮表面或泵壳表面光洁度下降等因素影响使泵机械损失增加造成,此影响应不足以造成电流偏大10A。
建议:
(1)空试氢2冷升压泵电机,如电流比泵1电机空载小约7~9A,则问题应在电机上。
(2)如空载电流相同,问题应在泵或系统中查找。应先揭盖检查泵内部是否有问题,如没有问题则从系统调节中查找原因。
另:泵1泵2参数一样,电机参数(功率75KW,额定电流139.7)一样。向各位请教,上文是否有道理?理论计算是否正确?如何解决超电流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