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4):
目前,变频器外控使用基本正常。但是面板被锁住,参数无法更改。换CPU板后,没有问题,由此,问题一定是出在板上了,但是,我该如何做呢?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慢慢等吧

网友B:
松下VF-8Z变频有密码锁定面板功能,  P * * * *四位数吧! 我试过艰苦些,穷举法!

楼主:
问题是参数都没有办法调节,
P***都调节不出来,我想穷举一下都没有机会!希望,各位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