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5):
电位器有信号偏差的问题,造成断纸,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加张力反馈

网友B:
问题没有说清楚,是一个电位器一个变频器一个电机,还是一个变频器带几个电机?

网友C:
信号反馈问题,降低信号干扰,可选用传感器代替电位器!

网友C:
个人看法,还是初学者,嘻!~~

楼主:
现在没有加张力控制,就是普通的电位器来调,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网友D:
卷径的变化,线速度的变化导致纸的拉力(张力)变化。所以,在卷绕过程中除了转矩的基本给定以外,必须要对随线速度变化的张力做转矩给定的修正补偿。其补偿的方法千奇百怪,各式各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始终能够保持卷绕全过程的纸的张立基本不变。

补偿转矩给定的方法与你的系统的机械结构和控制结构形式有直接的关系,决不能一概而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