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5):
在工程设计中采用了变频器一拖三软起动160KW电动机的起动方式,但遇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场故障表现如下:
1.三台泵中任选一台作第一台变频起动时,都可实现由变频起动(已升到50HZ)到工频运行的切换, 带水泵工作,但再起动第二台电动机时,变频起动没问题,当由变频器拖动(已升到50HZ) 切换到工频运行时第二台电动机工频电源断路器瞬动跳闸. 电动机带不带水泵都一样要跳闸,只有不接电动机切换才不跳闸.
2.按三垦变频器厂工程师的建议,修改接线,增加了由变频器拖动(已升到50HZ) 切换到工频运行的延时(1~2秒)后,切换有时成功,有时电源断路器还是瞬动跳闸.但还是不能用.
电动机在变频起动与工频运行时转向一致.
为什么起动第一台时没问题, 再起动第二台时无法切换到工频运行? 请教大师

网友A:
变频器的频率虽到了工频, 但如果和电网的相位不同,切换时有时会比直接启动电流还要大,
要解决此问题,需加一鉴相器, 待同频同相后再切换.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小功率变频切换到工频问题不大,但功率大了的话,就得考虑工变频切换时的相位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