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23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07-15):
一台6RA2328用来带动一台Z4-132-2 15KW的直流电机,采用电枢电压反馈,所用直流电机从仓库存放了若干年的旧电机。
空载时
P01(速度给定):18%时
P04(电枢实际电流):3.2%___6%波动

   试机情况如下:
P01(速度给定):36%很稳
P02(速度实际值显示):22%——40%波动
P04(电枢电流实际值):10%——39%波动
P08(电枢电压显示):90——145波动
  但用数字万用表量得的电枢电压为128——132VDC。
  现在想问:(1)看P08参数波动的情况来看,输出电枢电压应该变化很大,为什么万用表量的又只有4V的波动呢?
  (2) 此电机到底有没有问题,空载电流波动范围正常吗?

网友A:
两种情况:

电机的问题,长时间存放,换向器太脏了,需要清洗。用酒精和毛巾。并检查电机的换向器磨损、疤痕、谭刷的接触等等,还要检查电机的接线端子的、内部的,有没有问题。

控制的问题。参数设置、调节器的参数调试。

根据我的经验,前者的问题占的比重比后者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情况:
电机的问题,长时间存放,换向器太脏了,需要清洗。用酒精和毛巾。并检查电机的换向器磨损、疤痕、谭刷的接触等等,还要检查电机的接线端子的、内部的,有没有问题。
电机碳刷、换向器等部分已经清理,电机的接线端子无问题,检查了对外壳的绝缘,正常。
至于电机内部有无问题,说不清楚,电机内部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按直流电机的例行检查。匝间的绝缘,几何中线。 电机的电流抖动与电机本身有直接关系。

另外,可以再找一台电机比对一下。有时候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却是最关键的问题。

楼主:
再无多余的电机,我想让电枢电压接电炉,如果P04、P07变稳定了,那就说明电机有问题?对吧!

网友A:
不一定。电阻性负载与电感性负载不一样。不好比较。电压环、电流环的PI参数?能告诉我吗?

楼主:
已查看参数:
速度环 P( P31):8.8, I(P32): 0.06
电流环 P(P64):0.16 ,  I(P65):25.0
此设备目前勉强可以开车(注:此设备机械部分大修后换的电机)
P01(速度给定):34%
P02(实际速度):20.2%----42.8%
P04(电枢电流实际值):15.1%----35.4%
P07(电枢电压):91----135
用钳形表量了一下交流侧的电流在17.0A~18.5A之间波动.

有另一套相同的系统,参数P04在37%上不变,量其交流电流为15.0~15.4A.

还有一有趣的事是:电工用钳形表量电枢电流,量得此系统为14A,另一套正常的系统为4.3A,能说明什么吗?

网友A:
我认为电机的原因面大,电枢、励磁绕组的绝缘电阻是否侧过了?如果电枢电流(相同的工况下)大,就不好。转速环的P值偏大,I制偏小。(我认为)

楼主:
用摇表检测过电枢、励磁绕组,正常。

网友B:
你动过碳刷架没有,当几何中性线偏也会这样的.你要不拿个开关电源当反馈,调P31,P32,P64,P65
看能不能把速度,电流调稳定.不行优化一下.

网友A:
直流电机的几何中线,可以自己检测。
其方法是:在磁场不变的情况下,给电枢加幅值相同、极性相反的电压,看其正反向转速是否一致,不一致,说明几何中线偏离,需要调整。

楼主:
几何中心线偏了的话,电机会打火吧?

网友A:
是。换向器有烧结的疤痕。

网友C:
请问如何调整直流电机的几何中线?

网友D:
11楼提醒的对,我遇到过一个单位,一条生产线11台直流电机,在进行了所谓的大修保养后有9台出了毛病,严重的换向器锡都甩了,这些无知的电工啊!其实,碳刷架都有记号的啊,没有,自己做个也行啊!
   中性点的调整:磁场绕组瞬时反复接通低压直流,毫伏表接电枢,(可用普通万用表代)转动碳刷架,指针摆动最小(几乎不动)时的碳刷架的位置是中性点的位置。
   另外,换向绕组、复励电机中的串联绕组等等、即所有的接线有没有接错,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