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5):
请问到底什么是无功功率?如何计算?用什么符号表示?

网友A:
无功功率是视在功率的一部分!
它的平方加有功功率的平方的根号平方就是视在功率

楼主:
哦,明白了一点点儿

网友B:
到附近书店,看电工基础方面的书,一般上面都这个的解释和计算!

楼主:
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