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

楼主(2005-07-15):
那为大侠,知道干式变压器是什么,与一般我们说的变压器区别是什么,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干式变压器一般在特殊环境下使用!和油浸式变压器区别就是没绝缘油

网友B:
不用绝缘油的变压器

楼主:
谢谢。
那么他和油浸式变压器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干式变压器是用环氧树脂包着硅钢片及绕组,采取风冷。

楼主: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见到的是干式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见到的是干式变压器.
非也!我们一般人见到的不是干式变压器,现在城市电网改造多用箱式变,它整合了油浸变压器、高压室、低压压配电室于一体,配合高压低压线路入地,美观,是未来居民小区改造的方向。干式变压器是无油化的电器,一般将绕组用环氧等绝缘材料一次浇注成一圆桶,直接套在铁心上,该变一般还有风冷散热系统,因为干式变压器比油浸变压器散热效果差,但无油化,维护简单,抗过载能力强,绕组不易变形。使用时应在室内放置,我参观过河南许继集团的干式变压器生产厂,我单位也用了该集团的三台干式变压器,目前使用情况良好!

网友E:
干式变压器只能用在室内,同功率体积要小.强制风冷.
是油浸变压器的换代产品.

网友F(2005-08-14):
7楼:::::干式变压器可以系室外~~箱式变压器都是干式的~箱式变压器就是室外啦~~~

楼主::干变比油变的过载能力强很多,稳定性好很多~~干式可以超载百分之百以上,但油变一般就是在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就很好啦~~

网友G:
我们单位的10m3电铲上的主、辅变都是干式变压器,就是缠好的绕组外面用绝缘材料包裹,浸漆、干燥后套在铁心上,安装在高压柜内,也没有强制风冷设备,只是自然风冷却。
其优点是体积小、无油、干净、易维护;缺点是噪音大,接线端子板上易积尘,出现爬电故障。

网友H:
我单位一台干式变压器(低压的380/220三相)温升很高使用功率不到75%.请问何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7楼:::::干式变压器可以系室外~~箱式变压器都是干式的~箱式变压器就是室外啦~~~

箱变就是室内.再详细就是:干变怕水 油变怕坏.

网友I:
干变也分多种,环氧树脂绝缘和直接的空气绝缘,前者浇注,后者敞开。不过国内市场上对干变的需求量太少,所以竞争很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