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5):
我在用Wincc V6.0 SP1英文版是,在报警报表是运行是出现“There is no printer nor
output file selected! you  can add this in the property dialog for this print job”的错误提示,运行不成功。
    我急盼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否指定了打印输出设备?

楼主:
是不是打印机的设置那里啊?
那里我用的是标准打印啊,它是不能设置的啊
在那一步我是不知道怎么设置那里!!

网友A(2006-04-28):
回3楼,如果你连系统的打印机驱动都没装,你让它打印什么呢?

网友A:
回4楼,wincc通过在相应的通讯协议下建立变量来实现与PLC的通讯,深入浅出西门子wincc6这本书中有整个连接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