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6):
三菱教学软件FX-TRN-BEG-C无法使用,大家是这样吗?软件里面无法切换到编辑梯形图的界面,所有的画面挤在一起。   是设置的问题吗?还是这软件本来就不行。
请大虾指点。

网友A:
重新安装 欧母龙的编程软件我装了4次才装好

楼主:
谢谢,装了很多次了。还是无法切换到编辑梯形图界面。上面下载这个软件的人那么多。
大家都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
这里真是冷清啊

网友B:
我用的是FXGP-WIN-C很好用的,安装也很快!不到一分钟就行了!你可以下载一个试一试,但我这个软件有缺点没有模拟功能!

网友B:
用GX的最好了!比较全,可以适用多个系列的!

网友C:
建议大家用GX8.0的,软件很好用.我一直用它,如需软件,下次提供.

网友D:
分辨率要调高一点,至少1024*768。试试不行到我的贴子下载

网友E(2006-02-05):
8楼说的对.我遇过,分辨率800*600时图像挤在一起,调到1024*768就好啦.不知你的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