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电台通讯死角问题

楼主(2005-07-16):
求助:无线电台通讯死角问题
  微功率无线电台通讯(可视距离300米)现中间有障碍阻档(房屋),接受有死角。请各位大侠帮我出出主意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急,急!
  nanyunc@public1.sta.net.cn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延长天线是否指延长到两端天线可视,如果这样是否取决于中间房子的高度?
使用GPRS/CDMA看来没必要,因为距离只有300米,只不过中间隔着楼房。请教还有什么好办法?万分感谢

网友A:
若是單點通訊;隔著障礙物;採用高一點的頻率!場強會增加.天線增益姓也好處裡!也可用定向天線,呵呵呵!~

楼主:
利昌機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很有帮助,你指的提高频率是否指用大一点的功率,这可以。无非申请频道,再加上用定向天线这能保证解决死角问题吗?如能这太好了,能否给个确切的答案。

网友A:
一般民用144/430波段你若是能用,或許還不須天線哩!!^^一般掌上型無線通訊器5w就很可以了!

楼主:
利昌機電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受益非浅。我现在用的就是433MHZ 500MW  可视距离1公里 无须申请频道的微功率电台。由于中间有建筑物阻挡,所以受阻挡部位接受不到信号,当然可视处工作没问题。我不理解“一般民用144/430波段你若是能用,或許還不須天線哩”这句话含义,能否根据我上述描述给我具体指点。我总结下来可采取以下方法解决死角问题:1.调换增益高的天线。2.将主控台天线用有线移到阻档物上面,距离约有250米左右 3.申请频道调换频率高的电台。当然我不希望推倒重来,采取第一点是最理想的,但把握有多大,你心中有底吗?其他二点一定能解决问题吗?我因初次做这项工程,很希望各位精英帮帮我,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受益非浅。

1.我现在用的就是433MHZ 500MW  可视距离1公里 无须申请频道的微功率电台。
由于中间有建筑物阻挡,所以受阻挡部位接受不到信号,当然可视处工作没问题。我不理解“一般民用144/430波段你若是能用,或許還不須天線哩”这句话含义,能否根据我上述描述给我具体指点。

我总结下来可采取以下方法解决死角问题:
1.调换增益高的天线。
2.将主控台天线用有线移到阻档物上面,距离约有250米左右
3.申请频道调换频率高的电台。当然我不希望推倒重来,采取第一点是最理想的,但把握有多大,你心中有底吗?其他二点一定能解决问题吗?我因初次做这项工程,很希望各位精英帮帮我,在此先谢谢各位!

1.430波段使天線增益是相當容易的!可輕易到達30dB以上!雙部手機可安裝使用增益18db以上的軟式手機天線,配合手機SQL調整(過濾雜訊旋鈕),不會是問題.

2.最快的辦法就是多加一台雙工手機,置於建築物頂樓作REPEATER例如:

a<--------->REPEATER<------------>b   這裡可以是雙工的!當然A+B手機必須是雙頻機!
                 雙頻機

我快20年前,就已經完瘋了!呵呵呵~~三部雙工手機就可以很豪華了!別想太多!

网友B:
微波过山,有在山上放无源反射板的.以此类推,在阻档楼上放两副高増益天线(约10DB),它们之间用同轴电缆相联.所费不多,值得一试.
      tzr@huadong.net

楼主:
利昌機電和tzrhuadong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就向老师教学生那种无私精神值的我学习。我希望看过此贴子的感兴趣的网友能否一起来讨论,能者为师相互提高。
你说的“最快的辦法就是多加一台雙工手機。。。。”可我用的是微功率数传电台?手机与电台能一块用吗?如何兼容?
如用430波段是否要申请频道?根据我目前在调试中发现的情况,最好用最简便的方法来解决死角问题,如调换高增益的天线-能否解决?等。
我的设备一头是固定一头是移动的,我也想过将固定一头的天线移到阻挡物楼房上,距离约在250米左右,但我怕信号衰减和干扰。我想将移动设备上的天线换成增益高并把天线适当升高来解决死角问题,不知能行吗?请指教!
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