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距离定位问题

楼主(2005-07-16):
两台30米的行车。需要知道行车所在的具体位置,该怎么做比较方便一点?测量精度3CM 以内。
在行车上有较多的输入输出,控制柜固定在地面上,因此布线比较麻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相似的经验可以传授?
用OMRON 的无线 DEVICENET 如何?
谢谢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也可用OMRON远程主站从站?通过滑线两线485通讯。我做过港口门机,采用的中心滑环。距离测量可以用编码器,但需有距离矫正,防止行车在轨道上打滑,产生误差!
当然用OMRON 的无线 DEVICENET 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两天网络有问题。没有上来。
应该可以参考你的做法。
今天了解到OMRON无线DEVICENET价格较高,还是采用485算了。

网友B:
我这里有定型产品,不知何种大车供电方式,电话:13838106323
   起重机变频设计

网友C:
北京金日的产品不错,我用的还行三十多米行程,就是安装麻烦,维护量多点

网友D:
你参考下俊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位置控制器>就在本站就能找到,论坛上也有,我用了效果不错而且价格底

网友D:
忘了告诉你标题    位置控制器<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