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16):
一般步进电机都带有驱动器, 其中驱动器可以带有细分, 请问细分可以提高步距角的精度吗?

网友A:
可以。
但是如果停在细分点上,断电后从新上电后会有一点点的抖动

网友B:
理论上讲是不能的,只不过让电机走得更平稳。

网友C:
不行,精度是电机本身决定的,只能让它运转的更加平滑!!

网友D:
精度是可以提高的,如果电机按1.8度运行,在某些频率段有共振区,电机抖动厉害,很容易丢步,细分后,尤其是大细分以后,低频抖动完全消除,精度上就提高了,电机如果是1.8度的话,1.8/细分数=实际运行的步距角.一般的32细分以后的精度误差是30%,细分越大电机步距角越不容易控制.

网友E:
不行,有大小步问题,细分主要是为减小振动。

网友F:
细分数理论上是不能解决精度问题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细分数高的情况下,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是可以带来效果的。www.guruojin.com

网友G(2005-08-16):
应该说细分可以提高定位精度而不是步距角精度,因为细分后电机转子可以停在整步1.8度中间的某一位置.而不细分时只能停在1.8度位置上.

网友H:
为什么断电后从新上电后会有一点点的抖动??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是如果停在细分点上,断电后从新上电后会有一点点的抖动

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断电后从新上电后会有一点点的抖动??
谢谢!!

网友G:
其实断电时也会抖动一下,因为断电后步进电机绕组断了电流,那么步进电机转子就要回整步位置,(如果断电前不在整步位置)
   如果 再上电驱动器芯片复位后的状态与断电前的状态不一样,那么复位时电机转子就要强行走到指定位置,所以电机就会抖一下。

网友I:
大细分下如何实现插补运动?

网友J:
可以提高精度.